华硕主板硬刷BIOS后网卡不能用的修复(M5A78L-M LX)

楼主(2013-11-18):
       我的华硕主板M5A78L-M LX,之前一直用的好好的,这几天闲得没事,在官网上下了一个最新的bios(ver:1502),用编程器给硬刷了。开机正常,进到系统后就发现问题了。右下角的网络连接图标没有了。进到网络连接里边,也没有了本地连接的图标。这下懵了!到设备管理器里边查看驱动,有个黄色的叹号。以为是驱动出来问题。又到官网上下了一个网卡驱动,装好了还是一样的情况!没辙了。去咨询谷歌,又问候了度娘。主板硬刷BIOS后导致网卡出错的几乎全是华硕的主板。不知道华硕这样做是出自什么目的。网上发帖了求M5A78L-M LX板上备份下来的BIOS,都没人回复。绝望!

     没办法了,反复的和谷歌度娘套近乎。终于找到有位仁兄“飞越维修技术员”在网上发了从新板M5A78L-ML-LX3-PLUS上用编程器备份下来的板的BIOS文件(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605276)。型号不对,不管了,先下载了再说。下好了,在网上搜索了M5A78L-ML-LX3-PLUS主板的样子和我的M5A78L-M LX主板差别不大,从型号上来看是加强版(或者叫别的什么,这里不重要)。去华硕的官网上 下载了M5A78L-M LX最新版BIOS,参照了“rhm123”(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71900-1-1.html)的维修经验用winhex软件打开了两个BIOS仔细比对,找到了从主板上备份下来的BIOS文件里边的网卡MAC模块(暂且这么叫,我不知道专业术语叫什么。)位置001DC000到001DC170。

    而官网上下载的新BIOS文件这部分的数据则是空白的。

    由于两个BIOS的文件是两个不同型号的主板上用的。不敢肯定能用。但在没有别的办法的情况下只能试试。把M5A78L-ML-LX3-PLUS主板上备份下来的BIOS文件用winhex打开后复制001DC000到001DC170的这段数据。再用winhex打开从官网上下载的M5A78L-M LX的BIOS文件,找到001DC000到001DC170这个位置。用刚才复制的那段数据来替换(一定是替换)这段空白数据,然后保存。就这样M5A78L-M LX的BIOS文件就修改完成了。上编程器,硬刷BIOS。一切都很顺利的完成了。在主板上安装好存储器,开机。经过了漫长的几十秒。久违的网卡图标终于出现了。联网试了一下,一切正常。

    初次发帖难免有些紧张。说得不清楚或啰嗦的地方请谅解。在网上搜索M5A78L-M LX BIOS的时候发现有仁兄用最新版1502的做好了Slic的(由于这位仁兄不是论坛的会员,在这里就不方便提名和给连接了。抱歉!)。我也就捡了一下懒。用做好Slic的BIOS文件来添加了网卡数据。现在一切正常,还可以完美的使用华硕OEM的WINDOWS7。
    有了网卡MAC数据的BIOS,以后再升级华硕官方BIOS的时候,切记不要用编程器硬刷。

网友:
这个主板没试过,通常华硕的BIOS我都不去官网下,记得有块H61的在官网下的都不能用,还是在基地下原机备份的,以前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看了楼主的贴子好像明白了点什么。。。。

网友:
现在主板真恶心,居然把网卡MAC写进BIOS里去,像之前那样分离出来多好啊,想怎么刷就怎么刷。

网友:
我有一块板就刷的不开机了

网友:
没事,一般不弄BIOS

网友A:
我都用DMI236寫回BIOS的,只要修改附件中FIXMAC.BAT中的網卡位置直接寫入就可以了
例如:指令 dmi236.exe /o 1"E0CB4E3E7796"
只要修改"E0CB4E3E7796"為您網卡的MAC位置為"XXXXXXXXXXXX"
MAC位置在主板的IDE插槽上,也可能貼在其他位置,仔細找一定有
補充說明:
必須準備一張可開機的軟碟或USB,再COPY DMI236目錄下的兩個檔案到軟碟片內,使用軟碟開機後再執行FIXMAC.BAT就可以了(FIXMAC.BAT需先使用文字編輯器修改MAC位置)

网友:
丢失了网卡的MAC,这个毛病华硕有,华擎也有。

网友:
还没遇到过下次注意了

网友(2016-02-27):
现在的华硕就是个垃圾111

网友:
DMI236没发现有改MAC的命令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都用DMI236寫回BIOS的,只要修改附件中FIXMAC.BAT中的網卡位置直接寫入就可以了
例如:指令 dmi236.exe / ...

感谢这位兄弟的批处理,成功的解决了大问题!华硕P8H61的RTL8111E网卡的MAC终于更改成功了,只是还不太明白原理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