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B460开机不亮

楼主(2013-11-18):
论坛有好多这个版本的BIOS,刷了好几个了还是不亮机,好机器跑1.2就开始亮机了,我这个机器跑1.5不亮。直接0.6-1.5,1.54-1.6-1.5有几次跳变。换了CPU铁皮跟62882还是不行。郁闷当中。

网友:
不要心痛分呵呵,多试试,有一次我也是怎么都不行,把基地的BIOS都快下完了……。最后一个才刷好,不过你这个电流是不是有点偏高呀,没有哪里温度不正常的?有可能不是BIOS问题 了,CPU有没有换一个试试呢

网友:
电流是有点高,这个机器遇到就头痛。不修了,直接还给客户去了。搞不好修的会大短。故障会扩大。

网友:
CPU铁皮上下管没弄好也会不显示的 修了好几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