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们长经验的时候到了。关于cpu的

楼主(2013-11-18):
前几天客户送来一台原装dell的台式机。当时拿来的时候是进不了系统。就是在那个30秒选项那里按确认键的时候 如果你按了确认键的话就会重启。我一同事首先扫描了硬盘没问题。然后装了2个系统还是要重启。系统是进pe里面刻录完了重启以后进系统重启。(客户自己也装了几个系统还是不行)然后到我手里了。我先换硬盘装。不行。在换内存试试、也不行。换电源试试。还是不行。还是在那个30秒选项那里按确认重启。什么安全启动。什么回到之前的正确配置这几个都试了还是不行。那么大家猜一猜是不是主板的问题呢。 后来我的师傅就说有可能是南桥引起的、需要换个南桥。我也想了半天。实在是想不出还有其他哪些地方不对。然后我一师兄接手后2话不说就开始换南桥。去仓库拿个2块板子吧南桥取下来重新植桥。然后植第一块桥植好了以后不触发。。坑啊。然后又植第二块板子的南桥。植好了以后可以触发。可以开机。可以装系统。但是还是在那个选项的时候重启。 遇到大坑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么。 这里告诉大家一个消息。最后我们解决了重启的毛病。大家看标题的时候可能也猜到了个大概。没错、。就是cpu问题。不要说什么cpu不兼容导致的。客户用了几年的板子。但是为什么cpu会坏了。这就不得而知了。

补充内容 (2016-1-30 12:55):
没见过世面的孩子。

网友:
不会先百度一下吗,起码有一盏明灯先啊

网友:
CPU在别的板子上也不能用吗?

网友:
从未听说过。有没有试过CPU在其它的板子上可不可以用呢,我总觉得CPU这样坏的情况有点乱

网友:
一般只弄硬盘和BIOS

网友:
为什么cpu会坏了?!
我以前也遇见过这个问题~
只能说莫名其妙的静电打坏了~
要不然
楼主把底座也植一下看看~

网友:
是什么CPU啊,AMD的坏的就很多啊

网友:
什么啊这样的问提

网友:
是amd的u吗,进不了系统,也可能是bios设置的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