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31A奇怪问题-键盘引起的问题

楼主(2013-11-18):
刚刚把显卡的问题修好,不到两周,又被送回来了,说进不了系统。
开机后,发现这样的情况:启动后一直停留在这个界面,不进去。  中间还有时听到嘟嘟几声。
按F2能进BIOS,按F12能进BOOT LOADER。
等时间非常长(可能要5min左右吧),然后还能正常进入系统。 但进入系统后,H键无法输入,按h时就闪一下,马上就消失了。 (感觉像是哪个键被按住不放一样。)

把键盘拆就没有这样中,这个LENOVO的logo界面一闪就过去,像正常的机器一样。
进入系统后,用键盘测试软件测试了一下,F1按不了,按F4时,ESC键也跟着闪。

不知道是不是键盘的问题?  键盘之前用着是好好的,按道理应该不会出问题吧(手上没有可以用的键盘换)。
会不会主板哪里有问题?
从来没遇到过这种问题,上来求教一下思路。

补充内容 (2013-11-24 22:52):
新的键盘到了,换上ok了,确认确实是键盘的问题。谢谢大家

网友:
外接USB键盘试试,换键盘吧,不用考虑了。

网友:
根据故障描述,只能用替换法,而且键盘坏,可能性极大!!!

网友:
基本上可以认定键盘问题。

网友:
键盘坏,把键盘拆了,清洗一下,不短路了就能将就用了!要不还是劝客户换键盘,不换的话让他加钱修一下!

网友:
键盘坏 不用多想

网友A:
这生意也也很麻烦的,键盘坏了,你前面是修显卡的,人家给你键盘是好的,现在你说键盘坏了,就怕客户说你又坑他了。

网友:
很有可能是键盘问题,,,换吧。。

网友B:
肯定是键盘的问题,因为你取下键盘就好了,键盘里是没有电路的,只有两组软膜,平常不按的时候软膜完全隔离,就像没接键盘一样。你现在的现象说明里面线路之间漏电了,开机时嘟嘟声也能说明键盘在误按键,可能是用户弄水了。

网友:
心思缜密  赚到了

网友:
键盘拆掉外接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肯定是键盘的问题,因为你取下键盘就好了,键盘里是没有电路的,只有两组软膜,平常不按的时候软膜完全隔离 ...

非常赞同,说得太细致了。

网友:
直接接个USB的键盘,把他的键盘给换下来,若可以用就直接说明情况,不在保修范围之内,若还是不行,调个新键盘测试下,反正摆明了说这不是保修内的事,我没必要帮你弄好,出钱可以搞好。

网友:
键盘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这东西大多都有寿命

网友:
楼上说的都对呀~~~~不解键盘应该没问题的~~~直接说键盘坏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生意也也很麻烦的,键盘坏了,你前面是修显卡的,人家给你键盘是好的,现在你说键盘坏了,就怕客户说你又 ...

我一般遇到这种问题,自己都深信不疑电子产品有出问题的几率,深信不疑机器是客户使用不当损坏的。:)

网友:
通用 好多的键盘  换一个吧  不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一般遇到这种问题,自己都深信不疑电子产品有出问题的几率,深信不疑机器是客户使用不当损坏的。:)

嗯,你这个习惯好。

网友:
用外接usb键盘测试过了,一切正常没有问题。
等新键盘到了换上去试试再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