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DR3.0 教程

楼主(2013-11-18):
硬盘坏了,查看smart显示重映射扇区计数红色,看到说用WDR可以复位smart。使用WDR首先要将硬盘切换到IDE模式,否则找不到硬盘,可以在winpe下使用,但是不要在要修复的硬盘下打开,

打开后界面

正常打开找到硬盘后应该是只有第二和第四个亮绿灯的,我是在SATA模式下,找不到硬盘的。
在winpe下打开后先点击options—port—custom,会打开对话框

里面会有磁盘列表,如果硬盘接在SATA第一接口就选第一个,
会回到主界面,再点击HDD,会有三个选项WD-MARVELL   WD-ROYL   SOFT RESET我的是WD3200BEVT ,选的是WD-ROYL,然后会打开一个窗口

这里显示你的硬盘型号,序列号 固件版本等信息
获取硬盘详细信息 查看SMART状态 edit P-list clear smart复位smart表
清除G-list 逻辑扫描
先清除一下smart表,然后右键空白区域test—quick erase完成后就差不多没事了
打开edit p-list

右键选择read G-list,这是硬盘使用过程产生的坏道记录,可以清除
然后再清除一下smart就可以了,我修复后的硬盘用HDtune检测结果

网友:
3.0都能修什样的盘,在哪有下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