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不触发

楼主(2013-11-19):
请教一下各位华硕F8VF的机子,不触发,测了EC的供电 时钟 复位正常,ACIN_OC#为0V BAT1_IN_OC#为3。3V 待机+3.3V与+5V都出来了,EC都换了,BIOS也刷过了,电流还是在0.012不触发,不知要查什么了。

网友:
ec给南桥发复位不,南桥时钟好的不?

网友:
南桥待机条件呢

网友:
南桥9大条件
如果是EC没送出PWRBTN#,你的EC条件基本查完,主要考虑EC和BIOS之间是否断线,BIOS程序是否正确,LID#是否正常。

网友:
查桥的各种条件

网友:
按键好坏,以及测按键上是否有3.3v,按键到EC的线路是否正常

网友:
另外目测全版有无霉点,掉件,损伤等,这些楼主也没说,不知注意了没有。

网友:
最终结果请楼主分享一下

网友:
我纳闷,楼主0点还在修机吗,若是真的真是太辛苦了

网友:
EC的LID都有3.3V 就是没有发出PM_PWRBTN# BIOS的程序都刷过了,用显波器都打过BIOS的波都可以了,按正常来说南桥没有条件下,按触发EC都可以让BIOS的2 5脚波形有变化,现在就是没有,难道EC还差条件吗!!

网友:
ACIN高电平

网友:
BL/C低电平

网友:
EC的晶振波形

网友:
请教南桥的9大条件是哪9大条件阿,谢谢指教

网友:
南桥工作条件有三个,一个电池供电/一个晶振要起振/还有一个要待机电压

网友:
去查下ec给 南桥的 信号,还 有 电池有没有电,

网友:
耐心去查南桥的条件,看看开关出有没有电压

网友:
也得去看看bios有没有起正常的图形,看看哪里有没有发烫

网友(2013-12-25):
  sb有木有拉低rsmrst

网友:
排除过的芯片 ,也要仔细想想。我上次修把所有的东西都换完刷完。最后还是最简单的问题

网友:
不知道楼主修好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