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60 首几次开机一亮就掉到待机

楼主(2013-11-19):
  求助中,注大神不吝赐教,查到有人曾经问过此故障,无果。   Y460 独显  放二三个小时,首几次开机,一亮就掉到待机,然后开了几次后正常起机了,这次要么蓝屏要么进系统就像没装显卡驱动。 再重起一次就正常了。 这下怎么用怎么重启都正常。       然后关机放几个小时再开机 ,就是上述现象 。客户用就好比早上用了,晚上回家就这样,要开好几次。 晚上用完关了,第二天早上就这样。。。      0772000已经重植过,个人感觉 是开机集显已亮机,检测不到独显掉电,这显卡160!!!可不能闹着玩儿。。。。

网友:
果断换掉, Y450和Y460的显卡重植,效果不明显,都修不好似的,小毛病可多。我是能修就修,修不好直接换新的

网友A:
修不好就换新的,免得客户今天找明天找的,重要的是影响不好,说技术不行。。。

网友:
嗯,虽然这显卡挂的多,但就是在纠结这故障是否是显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修不好就换新的,免得客户今天找明天找的,重要的是影响不好,说技术不行。。。

不能确定一定是显卡呀

网友:
个人感觉还是显卡问题   可能是本事坏了

网友:
果断换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能确定一定是显卡呀

建议先看软件,再用软件测一下,还有就是硬件有的接触不好,虚焊,电阻和电容性能变差了,最好换显卡。一点一点细心的排除。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先看软件,再用软件测一下,还有就是硬件有的接触不好,虚焊,电阻和电容性能变差了,最好换显卡。一 ...

最后换显卡。不是最好换显卡。希望可以帮到你。

网友:
我修过的Y60大多是芯片坏了,而不是虚焊了,  不过静等楼主给出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