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P5QPL-AM 跑00 求解

楼主(2013-11-19):
华硕P5QPL-AM 跑00 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CPU换过了,CPU针脚刷干净了,BIOS刷写过,就是不跑马,有没有什么通病,求解?

网友:
加焊北桥 。

网友:
上次换了个圆柱晶振跑码了。你试试

网友:
排阻~··822~···北桥边上的

网友:
我也有快没搞好

网友:
排阻 换了试试  通病

网友:
LZ修好了回一下啊。学习中。

网友:
ASUS通病是822电阻的问题。修过很多了。有的在北桥附近,有的在南桥vrmpwrok上拉电阻822
,有的在时钟芯片旁边。。。需要详细查。每个板不一样的。

网友:
我现在也在修这个板情况和楼主差不多,不过我这个板子供电正常,复位跳变正常,唯一不正常的应该是时钟了,B16电压3.5到5V跳变

网友:
这个板的CPU座也容易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