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411S 档LOG

楼主(2013-11-19):
4411S 开机 HP LOG不动  换过南桥 刷过BIOS

网友:
外设包括USB接口都检查过么?有没有换过CPU

网友:
现在搞定了没有

网友:
换过CPU   光板点的

网友:
显卡呢???有没有试过

网友:
刷了很多BIOS 最后找到一个  刷上去在Windows界面停留三四分钟  换BIOS芯片 问题修复

网友:
网卡那家伙容易坏,还是查查南桥外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