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NF520B A2G+ 开机点亮死机

楼主(2013-11-19):
映泰NF520B  A2G+ 在最小系统下开机点亮就死机,一直卡在主板logo界面,或着一进BIOS就死机,在BIOS里显示电压都偏高,12V的显示16V,放电后还是一样,问题出在哪里呢···

网友:
电源啊~··电源最高也就12V

网友:
刷一下BIOS试试。

网友:
板的问题 好好研究研究

网友:
先换电源试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是单个电压偏高,所有的电压都偏高,换个电源测试也一样····

这个不应该吧~··先不要纠结电压了~··能亮机就不管他~·
Logo死机是北桥还是内存~~·

网友:
难道是系统问题?重装系统?进PE会死机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应该吧~··先不要纠结电压了~··能亮机就不管他~·
Logo死机是北桥还是内存~~·

内存已经换过几根了,北桥问题就比较麻烦了,不知道会不会虚焊,用风枪吹吹有用吗?

网友(2015-10-17):
估计是声卡芯片坏了,卡LOG

网友:
南桥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