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修映泰TA770 A2+ SE 无供电 及华硕GTS450

楼主(2013-11-19):
    拿到一台A770+GTS450 主机。 无法加电。拆出单独主板可以加电不跑码。显卡为12V供电短路,对地电阻约10R不到。

  目测主板内存供电一个10V 1500UF电容鼓包。换掉测量,CPU无供电,内存无供电,北桥无供电。CPU电源芯片ISL 6312 输出上管控制端无电压。查资料找到EN脚 无电压。跑EN,线路上两个小三极管没有转换电压,跑三极管控制电压,跑糊涂了。再一查,AMD的上电时序,应该先修内存供电啊......先修内存供电。内存上管没有控制电压,测电源芯片FP6321各脚对正常对比电压不正常,供电脚正常。外围元件没发现异常。于是换掉FP6321 ,内存电压有了,CPU和桥电压也有了。插上自己的一块显卡,上电一路跑码,进系统正常 。开了 十几分钟,发现FP6137A发烫。找了个映泰旧板上的换掉。再试温度正常。主板修复。
     GTS450 12V+供电进去上管BA7P15 G-S-D 短路。 上管上标着 1432 BA7P15     两个下管是1412 BA7S18  . 都查不到资料。不知道可以用什么管子代换吗?

网友:
随便找个板子上管换上管,下管换下管就行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