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怎么用u盘解密

楼主(2013-11-19):
怎么用u盘解密啊。。。请高手说一说
笔记本

网友:
开机密码吗?进PE有破解工具,按照提示即可

网友:
用U盘启动界面解除系统锁

网友:
如果是系统密码,做个PE,进去就带有清除密码功能

网友:
u盘解密..............解什么密.可不可以讲得详详细细些

网友:
你是破解系统密码,还是破解硬盘固件加密啊?

网友:
系统密码用PE就可以解决,开机密码要刷BO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