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lips 220C雷击显示器维修笔记

楼主(2013-11-19):
22寸飞利浦遭雷击后不开机检修
送来22寸显示器, 说是雷击后就不开机了。
拆机,目测电源板尖锋吸收电路已断路:电阻0.22欧 1/4W  电容120KJ 1KV烧爆,其它元件无明显损坏。代换0.22欧 2W;120KJ 1KV。
再 测开关管击穿,用15N60代换。通电测试电源板,
300V已出,测后级电路12v  5V 无。断电,手摸无明显发热元件。查PWM芯片 型号为TEA1530AP,各引脚都具310V的电压,检索后发现这是个专用芯片,各引脚功能如下:
1脚供电,2脚地,3脚定时电阻,4脚反馈输入端,
5脚过流检测端,6脚激励脉冲输出,7脚空,8脚电流检测端。

无代换芯片。郁闷的是这个城市居然没有这个芯片卖。
只有丢在一旁先不去管它了,哪知道这一丢就丢了大半个月。前两天买显示器元件的时候想起来,就顺带买了5个,3.8元一只。好贵啊。

昨晚拿了再拆了机器,更换芯片。 上电,12V  5V出来了。暗喜。只不过这里的12v是20V(这里不太明白,有知道的高手指点下。)
经测屏供电5V正常,开机键按下指示灯正常,20V到高压板场管正常,上屏,开机,紫屏上大大的PHILIPS。

装好盖子。测试,写笔记。(各位高手有更好的维修思路请指点)

网友:
接上灯管高压板后开机,再测测12V电压。
如果还是高的话,查光耦及其取样电阻。

网友:
一般雷击的显示器,电源部分只要是开关管损坏,连带着电源IC,过流检测电阻,都会损坏,不过我修电源一般情况下,如果没有配件的,都修改成通用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