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上网本暗屏求助请高手如帮小弟好一下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2013-11-19):
上网本本暗屏,无图纸,请高手指点一下,10.2 寸LED 30PIN 屏接口定义。

网友A:
换个屏试一下,或者外接颗灯管,看是不是灯管坏了

网友:
dsad都发生法师非师范是

网友:
黄鑫船 -8 严禁灌水
yue19960714 -2 严禁灌水
718590775 -5 灌水不用灌的有点技术含量好不

网友:
的撒大大阿萨德阿萨德阿萨德阿萨德阿萨德

blmama -5 严禁灌水
黄鑫船 -8 严禁灌水
yue19960714 -1 严禁灌水
718590775 -5 严禁灌水

网友:
和健康郭德纲刚东方人让我苟富贵的冯绍峰

黄鑫船 -8 严禁灌水
718590775 -5 严禁灌水

网友:
补充一下,屏拿去测过确定是好的,屏线也测过是好的。我就想知道使能信号是哪个引角。

网友:
vvvvvvvvvvv

黄鑫船 -4 严禁灌水

网友:
哥!我很膜拜你啊!!牛不是吹的!

网友:
这个查屏接口定义啊,然后顺藤摸瓜

网友B:
这玩意,没图纸麻烦呀

网友C:
查屏接口参数,就可以了

网友:
没有图纸很不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查屏接口参数,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没图纸麻烦呀

上哪弄图纸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屏试一下,或者外接颗灯管,看是不是灯管坏了

换了  还是不行   怎么弄

网友:
屏还能修啊 真厉害

网友:
瓦擦  修好了

网友:
没图纸 不好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