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昭阳E46G开机掉电

楼主(2013-11-19):
联想昭阳E46G开机跑0.4左右掉电,用通病来修不行,有哪位大师给指导下该怎么修啊

网友:
测下电压出全了没有,是不是少电压。

网友:
大电压都出来了,可能是小电压有问题,没时序图和点位图

网友:
0.4掉电,先测有没有短路的,再看那个电压没有出来,一步一步来嘛

网友:
看看前面的电路有没有问题。

网友(2013-12-20):
我现在也有一台一样的情况,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
华硕K50I,拿过来的时候触发到1A掉电,重植桥后触发到0.6,不跑U,CPU供电时钟复位都有,刷个bios不行就定桥了。。。

网友:
我也见到相同的问题了,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
CPU供电你查一下吧  还有BIOS

网友A:
这个修好了,CPU座边有个PQ72,把DS极直接连就行了,控制级电压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修好了,CPU座边有个PQ72,把DS极直接连就行了,控制级电压不正常。

谢谢分享成功修复

网友:
我昨天修一台也是掉电,不是PQ72 ,也不是PQ53,是另外一个3V电压转换管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