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喜KH45不出5V待机通病

楼主(2013-11-19):
机器型号:七喜KH45
板号:I4XSIX
故障:无待机

待机芯片为OZ815、2脚VIN有20V、6脚开启有2.74V(1脚的开启是1.8V的是出发后才有的)+5VL_LDO也正常、3脚基准也有2.74V、可就是不出5V待机、芯片上一家已经换过了、我由于没有这个芯片我就没有换、由于这个机子跟方正R410SU板子是一样的、我之前看了一个帖子发现5V滤波电容容易出问题、于是我先换换滤波电容试试(C566)、结果是、换了之后故障修复

这个帖子跟我的故障一模一样、也是换了C566好的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83459

网友:
哥!我很膜拜你啊!!牛不是吹的!

网友:
又知道了一个机器的通病;不过这电容能装进机器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只是先试试看、肯定不能用这么大的电容

你头像挺好看的

网友:
学习了。这个板是不是跟海尔C600的一样

网友:
滤波电容出问题,一不小心就要走弯路,不错

网友:
机器越来越难修了呀。

网友:
用330电容应该也行吧

网友:
换个电容就好了

网友B:
换了之后你外壳装的上去吗

网友:
最喜欢的就是通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了之后你外壳装的上去吗

都说的那上面的只是试试、有没有说是直接用的

网友C:
电容引起没有电压呀

支持 反对

网友D:
这个电容换得经典哪 牛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容引起没有电压呀

电容会引起这种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容换得经典哪 牛

图上换的只是测试用的、真正装起来就不能用那么大的了

网友:
经典故障,希望楼主多多找点这样的通病

网友:
这个不错。。多记记可以秒杀了

网友:
话说楼主你那个头像好猥琐的说

网友:
直得表扬   加油

网友:
换这么大一个可以装得进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