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苹果4S进水后开机出现数据线和音乐符号该怎样修

楼主(2013-11-19):
前几天接了一个苹果4S白色的进水手机,据用户反映进水有两个多小时,我拆机后里边还有水,主板并未见有腐蚀的地方,用超声波机器清洗后装机测试,开机显示屏显示数据线和音乐的符号,求助该怎样维修??

网友:
学习下,有知道的大大们回复下

网友:
不装尾插看看怎么样

网友:
系统丢失,先刷机。

网友:
没有短路的现象吗?你好好量一下有没有短路的地方,出现你说的那种情况就是基带部分问题。楼主可以好好量一下主板先

网友:
一般是风干主板后换个屏幕尾插连接电脑刷机。看报错多少在确定是哪里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