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ms2154接电源不开机,怪问题求助中!!

楼主(2013-11-19):
ACER ms2154接电源不开机.接电池可以开机,但关机后不能再次触发,只有重插下电池才可以触发开机,不管能不能触发,开机键都能把5V拉低到0V.开机后再插电源可正常充电,不拔掉电源,可再次开机,拔掉电源就开不了机,必须再次拔插下电池,在不接电源的情况下才能开机,谁有类似修好的经验,敬请赐教!!

网友A:
电源检测电路问题

网友:
充电检查芯片换一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检测电路问题

能具体点吗

网友:
没有换个充电芯片啊

网友A:
是不是3v 5v电容的问题 刚修了一个 就是电容坏了

网友:
刷个BIOS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3v 5v电容的问题 刚修了一个 就是电容坏了

应该不是,因为不管能不能触发,按键处都有5V电压!!

网友:
已还给客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