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DDR3代内存个别引脚电压定义图

楼主(2013-11-19):
这个图片是我无意间下载来的,但不明白168脚电压时什么时候出来的,不加内存会有电压吗,
希望有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A:
1、DDR3的核心供电为1.5V,分别可以在打值卡或是内存条的51、170、197PIN上测得
2、DDR3的负载供电VTT_DDR为主供电的一半(0.75V),可以在120、240PIN上测得
3、DDR3的SPD供电VCC_SPD为3.3V,可以在236PIN上测得
4、DDR3的基准电压VREF为0.75V,可以在1、67PIN上测得
5、DDR3的时钟一共有4个,可以在63、64、184、185PIN上测得电压或波形,有的主板不上内存会没有时钟,一般时钟只需要打值即可
6、DDR3的复位电压为1.5V,可以在168PIN测得
7、DDR3的系统管理总线SDA、SCL分别可以在238、118PIN上测得3.3V的电压

综上所述,根据供电——时钟——复位时序,VREF电压应该是最后一个出来的

网友(点评):
简单明了,不错

网友:
你这是个 台式机还是笔记本内存?  台式机和笔记本内存 引脚定义一样吗?

网友:
高手就是多,厉害,顶一个

网友:
此为内存复位,不加内存是没有的

网友:
台式的内存引脚,和笔记本是不是一样的。引脚着都不一样

网友(2015-04-29):
学习了,保存好。

网友:
好的资料,学习一下,不过内存,SPD电压也很重要

网友:
学习了,很好的资料。

网友(2016-01-06):
引用 网友A:
1、DDR3的核心供电为1.5V,分别可以在打值卡或是内存条的51、170、197PIN上测得
2、DDR3的负载供电VTT_DDR ...

很好的总结  问下能够把d2的说下吗

网友(2017-05-11):
换条内存试试

网友(2017-07-04):
真的是很好的资料!!非常感谢!!

网友:
太好了正好需要,有块技嘉G41  238脚没有电压的

网友:
专业太专业了连这个都知道这么详细:aiqian::aiqian:

网友(2017-08-21):
SPD没电压正常不。。。。。。。。。。。。。。。。。。。

网友:
、DDR3的核心供电为1.5V,分别可以在打值卡或是内存条的51、170、197PIN上测得
2、DDR3的负载供电VTT_DDR为主供电的一半(0.75V),可以在120、240PIN上测得
3、DDR3的SPD供电VCC_SPD为3.3V,可以在236PIN上测得
4、DDR3的基准电压VREF为0.75V,可以在1、67PIN上测得
5、DDR3的时钟一共有4个,可以在63、64、184、185PIN上测得电压或波形,有的主板不上内存会没有时钟,一般时钟只需要打值即可
6、DDR3的复位电压为1.5V,可以在168PIN测得
7、DDR3的系统管理总线SDA、SCL分别可以在238、118PIN上测得3.3V的电压

综上所述,根据供电——时钟——复位时序,VREF电压应该是最后一个出来的

网友(2017-11-13):
引用 网友A:
1、DDR3的核心供电为1.5V,分别可以在打值卡或是内存条的51、170、197PIN上测得
2、DDR3的负载供电VTT_DDR ...

170接地。。。。。。170接地。。。170接地。。。。。。170接地。。。。。。170接地。。。。。。170接地。。。。。。。。。

网友(2020-04-09):
如果测内存供电的话。一般都测哪几个电压。核心供电  VDDSPD VTTDDR 还需要测时钟吗

网友(2020-07-19):
这样总结完美了。多了就记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