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TX2 You are using the wrong battery on this system.

楼主(2013-11-19):
You are using the wrong battery on this system. (HP TX2 ) 更换CUP后就出现了。。会不会要一样的CUP啊。。有没有大师遇见过....

网友:
提示是说电池不对,换了CPU?

网友:
都是打酱油的,就没有回答,以经好了,换了个同型号的CUP

网友:
您正在使用错误的电池在此系统上。
cmos 电池没电了吗 ? 换个试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