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570开机看到LOGO两秒后就掉电 怪病!!!

楼主(2013-11-19):
半个月前修一台联想Y570的笔记本版号PIQY1 LA6882P REV:1.0 2010-12-30 MADE IN CHAINA 刚刚开始就是看到LOGO后就立马掉电 排除了外设 直接拆机裸板点 还是掉电 接着换CPU 内存 还是一样掉电 把COMS电池取下后机器不亮了 我擦 什么情况来的时候是掉电!现在点不亮了怎么和顾客解释电流跑到0.85-1.15之间跳变  看情况接着果断刷了BIOS亮机了  通电还是一样掉电 掉电后重启又不亮了  我的神啊 什么情况  我再刷了BIOS 又亮了重启又不亮了 呵呵 !我笑了!我想机器来的时候COMS电池是在上面的 要不 我刷了BIOS了先不开机 先把COMS电池装上 在通电 果然不管怎么重启 都是亮的 但是还是和原来一样掉电 哈哈哈哈哈! 最后换了南桥 好了  不掉了 过了半个月了现在又返修了 还是和原来一模一样 看到LOGO后掉电!呵呵  我真心郁闷了  !有时候掉电了 开关指示灯还是亮着的。这个不坑爹嘛!难道还要再换一次南桥?BIOS我都换了芯片刷的!请问各位大师大师大大!谁见过如此怪异的板子 。给个思路 我爱你们

网友:
掉电的瞬间你看下是哪个供电先掉

网友A:
南桥供电出问题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南桥供电出问题了吧。

能具体点吗?现在电脑是能亮 只是在LOGO的地方就掉电了

网友:
不是吧  现在还没有好啊

网友:
也有可能你没那南桥还有问题,最好还是在加焊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