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61 usb 不能用

楼主(2013-11-19):
x61  客户拿来三个机usb 都不能识别,插上鼠标,鼠标闪烁一下马上熄灭。。拆机打usb 的data 脚阻值无异常,,5v电压稳定也无异常。。测u75 的5   8脚和u46的5脚都有usb反馈信号。电压和阻值都正常。。只有干sb了。。。。。。。。前后30分钟。南桥换了故障依旧。。。

想了半天不晓得从那下手了。。  刷个bios试一下,,,涛声依旧。。。
又要下班了。只有明天干了。。。

网友:
第二天又来。。。怀疑南桥没有换好,,取了南桥后这一次仔细测了一下usb焊盘到其它的usb脚之前有没有断线。前后又忙了大半天。。。无果。。。。晕死2小时都过去了。。。还是只有从机器上面的数据下手。是不是码片出了问题。。。在料板里面翻了半天,找到一个,一看u99还在。取过来上去。。

usb 鼠标来电了...之后就晓得了只有收钱了。。。此路走远了...差不多一天

网友:
学习了 下次有同样问题不怕了  谢谢

网友:
很好的经验。

网友:
这样修的成本太高了吧

网友:
信号线通南桥中间有没有东西 ?

网友:
每个USB口都有一个那芯片,你把3个都换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