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2jz 不认硬盘

楼主(2013-11-19):
有个K42JZ 主板 。上硬盘不显示  BIOS 刷过。桥换过。现在没有思路了。求高手

网友:
有换过硬盘吗  看看硬盘接口有没问题

网友:
还得看一下接口的供电呢,还有数据线的对地值也要测试看看

网友:
这种情况多半板层断线了

网友:
可以查下接口到桥之间有无断线。阻值正常不

网友:
是不是5V拉低了  上次修到一个硬盘5V被拉低不认硬盘看下5V供电的边上有个管子5V转出来的 看看前三角电压够不够5V还有4角电压 有没有9V

网友:
看下晶振有没有坏掉

网友:
上硬盘不显示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