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主板USB全部无法使用维修

楼主(2013-11-19):
前言:在发这个贴可能有的人觉得我啰嗦但是我也是为了和我一样的新人能够看懂使用希望大家不要喷。有错误的地方还望前辈们不吝指教指正谢谢。
一块联想主板顾客拿来点不亮 顾客说在家里可以亮就是USB全部用不了。看外观CPU电容爆了,北桥MOS管和电容还好【这个板北桥发热量超级大所以北桥的MOS管和电容容易出问题,这个板北桥的电容一般都是下面鼓了所以新人要注意】 换掉CPU滤波电容 通电发现没有问题 进BIOS和系统发现确实USB无法使用。为了安全起见先量了全板供电 内存供电1.8没有问题 CPU供电1.3没有问题 北桥1.5没有问题 南桥2.5没有问题 USB前后面板供电5V和数据都没有问题 都正常想干南桥了先忍一下检测一下USB的工作条件。之前测量USB的供电和数据都没有问题记得USB要工作还要一个48HMZ的时钟。 如图USB的时钟来自时钟芯片的22脚经过R228到南桥实测R228一端有时钟一端没有 看上图时钟已经发出了48MHZ的时钟经过R228的另一端发现没有 图纸上R228直接连到南桥 更换R228电阻后次板USB全部恢复正常维修结束。因为客人一直在等所以后面的就没有拍图了不好意思。现在天气冷了手有点僵请大家注意不要被机箱把手割了不要像我一下忍痛发帖。谢谢大家看贴没有什么介绍含量让大家见笑了。

楼主厉害了!

网友A:
图文并茂,手上没有示波器遇到这种问题都是加张USB2.0的卡,汗颜,让各位见笑了

网友:
话说,我所碰过的USB不能用全部都是南桥的问题,没其他幺蛾子

网友:
48MHZ的时钟经过R228直接到南桥的

网友(2014-03-11):
换一般的人查完供电和打值正常就干桥了,呵呵

网友(2013-11-19):
一般换南桥就行  这台竟然不是  学习了

网友:
顺藤摸瓜,抽丝拨茧,思路清晰,冷静沉着,不到万不得已不动桥

网友:
我看你机器好像电容爆了

网友:
有波修起来就是方便呀

网友:
用波波的高手

网友:
故障描述的很详细,学习了

网友:
修得很详细,幸好有图,没图就歇菜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图文并茂,手上没有示波器遇到这种问题都是加张USB2.0的卡,汗颜,让各位见笑了

这样最快,也好跟顾客收钱

有的顾客看你忙乎半天,只换了一个不到芝麻大的电阻,就不想给钱。

网友:
看这样有图的维修学起来还是快

网友:
这个真功夫

网友:
示波器 神器也

网友:
太给力了  很详细  一看就明白.

网友:
修的真有水平

网友:
48M 电压多少?

网友:
USB除了供电  数据    晶振  防静电  还有什么控制啊

网友:
电压多少?

网友:
思路清晰 很不错 !

网友:
楼主 你用的都是安泰信啊

网友:
真羡慕楼主的技术啊

网友:
不错 思路还是挺好的

网友:
讲得很详细,谢谢楼主的讲解,对于我们新人来说再好不过了

网友:
我刚开始自学,这是我看到的第一篇我能看懂了,太谢谢你了

网友:
谢谢分享,这对新手很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最快,也好跟顾客收钱

呵呵,最好是换新件,有利润的,修就要修高端板子,现在厂商把主板弄得快跟网卡了,还是显卡稍有点有良心(中高端的)

网友:
真是高手啊,USB不会用的我都是让换板了

网友:
楼主很详细,对于刚入行的新人帮助很大,以前大部分帖子都看不懂,太多的专业术语了

网友:
不错啊 ,楼主挺厉害的啊,

网友:
有图有真相,很不错

网友:
你发的贴都比较详细,真得很不错。
北桥发热量超级大上面整个风扇觉得有必要吗?

网友:
示波器就是好,有图也好,这对我们新手很好

网友:
楼主讲解挺细致,且没有急于动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后 是 R228这个电阻  开路造成的 USB接口 不能使用的吗

是的,这个电阻不通了,没有48HMZ的信号了。

网友:
楼主很幸运啊,我遇到的是南桥拉低了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