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一般的EC的工作条是什么

楼主(2013-11-19):
请教一下,在待机的情况下,EC的工作条件是哪些???

网友:
自己顶一下,不要沉了

网友:
avcc肯定要有的。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

网友:
4楼说出来了.ec其实就是一个单片机,所以如果下面挂了bios芯片的话,bios程序也很重要

网友:
是不是参与触发的BIOS,是EC的工作条件呢,不参与的应该没关系是吧???

网友:
应该不是那个原理的

网友A:
1.ACIN 2. LID#  3. EC_RST#   4. EC读bios  5.晶振  6.ECVCC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ACIN 2. LID#  3. EC_RST#   4. EC读bios  5.晶振  6.ECVCC

EC的待机是这些,那整台机的待机又有哪些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VCCRTC  RTC RST  RSMRST VCC3 V

呵呵,南桥待机条件,谢谢

网友:
今天又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EC的待机是这些,那整台机的待机又有哪些呢

ec条件和南桥待机条件 rtc电路

网友(2014-05-31):
这要看什么型号的ec

网友:
AVCC 复位 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