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板屡烧MOS管代换升压线圈修复

楼主(2013-11-19):
最近我收到一台联想液晶显示器,标签型号是LXM-L17CH2晶冠代工的。这个显示器我一个星期前刚修好的,原故障是黑屏,指示灯工作正常。前一次是高压板4个MOS管的一只击穿,导致保险电阻熔断,高压板无12v供电,4个MOS管均是4511GM,8脚的贴片,其中一只已换成4606了,很明显之前也有人修过的,换了MOS管就好了。客户说这破显示器已经修了多次了,一般一周,少则一天就再次坏,已经换了几个维修人员了(上次他咋没有说过程?否则我要仔细研究的)。首先我是决定改通用高压板,找来四管的通用高压板,断开原高压板相关电路,给通用板接上12V、地、开启线,加电测试,居然发现主板送出来的是低电平开启信号,不想装倒相的三极管,准备从双色指示灯绿色针脚拉根EN线过来,发现按键板的电源指示灯是2脚的,插上电源时2个脚均有4.94v的电压,开启时分别跳变,绿灯亮时一个脚电压为3v左右,另一个0.2v,待机时两脚电压反过来,既然插上电源线就有高电平,接在EN端就不合适了。这其实也不是问题,关键是发现机壳里面几乎没有空间安装这个高压板,有的朋友可能没有见过这台显示器,原高压板也是很小的,换通用高压板还得保留+5v这部分电路,无论长、宽、厚度现在市面上的四灯高压板都放不下,难怪之前的维修员也没有换通用板了。看来最后的办法就是修复原高压板了!
看了许多帖子知道屡烧MOS管主要的原因有:灯管老化单路电流大、升压线圈匝间短路、滤波电容不良等等。电容我都换过,灯管我抽出来瞧过跟新的差不多(可能前面有人换过!),估计是升压线圈匝间局部短路了。在线有2K挡量了下2个线圈初级0.7欧,次级一个是776欧,另一个758欧,果然差了不少,屡次烧的都是758欧这一路的MOS管,加了散热片都不管用。备件里没有这样的线圈,也买不到……
忽然想到:既然通用高压板可以支持灯管,那上面的线圈应该可以直接代换。比较了一下,通用板高压线圈次级阻值1.2千欧,比这个大不少。我理解那是因为线圈匝数多,可以输出更高的电压,可以带更大的屏。不管了!试试吧!从通用高压板拆下的线圈脚是超短的,过孔是不行的,一般也都比原线圈长点,我只好贴装在背面了,多出来的脚不用(初级有2个脚对上就ok)。背面装2个高压线圈后贴上高温绝缘胶带,然后盖上铁片盖子(有一点点古,好在不碍事)接上灯管,插电开机,30分钟后摸MOS管温度都很正常,放心还原机器外壳,接上电脑连续24小时测试,一切正常。附几张照片

网友:
很常见的问题了

网友A:
这显示器我修了无数个了哦,高压板一改就好了  用一年都没问题哦,

网友:
这个机型修过很多次了。

网友:
我没换高压板,只是用了通用高压板上的线圈,这显示器放不下四管高压板!换局部是个尝试。

网友B:
这机多数是线圈虚焊的问题,修了很多了,亮下就灭

网友:
这个显示器最容易出这个问题,碰到好多了

网友:
没有动手修过高压线圈,长见识了

网友:
一般就直接改个通用高压

网友:
还真没修过高压线圈,一般都是代换。

网友:
一个通用高压板瞬间解决问题,

网友:
不要省钱了  对信誉不好

网友:
坐等一个月后看楼主有没有返修

网友:
一般我都是改的,一条又不用多少钱

网友:
还是改高压条稳妥点,楼主还是不要省这点钱了!以前也是修,返修率高,对声誉不怎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机多数是线圈虚焊的问题,修了很多了,亮下就灭

一般高压线圈虚焊的话 也会 影响  旁边MOS管的工作 造成 升压不稳定

网友:
高压线圈还是别乱替换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显示器我修了无数个了哦,高压板一改就好了  用一年都没问题哦,

请问高手,你怎么改的?说说?

网友:
这个显示器的外观我倒是见过,那时候我还不会修,现在知道点了,但是没有修过,
像楼主这样有图有真像的好贴一定得加精,给分

网友:
遇到过一台 我把MOS管和升压线圈全换拉 我用一年多拉 没出现问题

网友(2014-07-28):
一般都是改的 很便宜

网友:
我也没有动手修过高压线圈,只是直接改高压板,质量,工时

网友(2014-12-14):
楼主返修了没 这个板真心不好修 返修几率太大了

网友:
应急带换过26寸的,屏无信号时亮度不均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