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68GD3 不触发

楼主(2013-11-19):
N68GD3 主板上CPU不开机,求高手

网友:
不上CPU能不能开机?不上CPU能开机的话,换个CPU试试,以后查供电芯片,场管等。按照上电时序来修

网友:
拜托,你觉得不上cpu的话cpu供电能出来吗》没有供电的话机器怎么能正常工作

网友(点评):
LZ貌似给人的理解是不触发

网友:
    是不触发  还是开机不显示

网友:
不上能开   你把上电时序去好好学学可以吗

网友(点评):
你说的不开机,给人的理解是不触发

网友(点评):
我不是高手,但我知道上电时序。我至少知道,不触发、不开机、不跑码、不亮机各指的什么

网友:
是不触发,不上U 就可以触发

网友:
是单桥的,,,,,,,,

网友:
是不是 短路 你查查

网友:
说得太简单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