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PS2键盘线改接鼠标USB线,具体怎么接???

楼主(2013-11-19):
PS2键盘插头针断了,刚好一个USB鼠标线断了,我就想着把这个键盘改换成USB鼠标线,大神帮帮出点点子!谢谢!

网友:
俺们一句话两句话也说不清楚的,你不是去百度上搜吧,有好多这样的文章

网友:
我也不知道呀   谁知道说一声  我也学习一下

网友:
楼上的说的对, 百度上多

网友:
百度也没用

网友:
那哪里有用?

网友:
行.不就是正负2条十数据2条共四条线......只要接好正负灯就亮了.不能用互调2条数据线即可

网友:
非常感谢!PS2键盘插头上123456针,原来1针连着红线,3针连浅灰色线,4针连棕色线,5针连橙色线,2、6空着!USB线有绿、红、橙、米白四种颜色线!

网友:
楼上的说的不错,学习了,加油!

网友:
7楼讲的很详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