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主板跑马循环重启

楼主(2013-11-19):
昂达主板跑马循环重启 ,不插内存没事,差个上内存就重启  一般是哪的事

网友:
     刷个BIOS试下

网友:
   首 先 刷 bios

网友:
为什么要先刷BIOS呢

网友:
因为它跑码啊。既然跑了。就先软后硬了嘛

网友:
BIOS先行才是王道

网友:
是不是内存槽脏了

网友:
你看是不是内存电压不对。前两天碰到一个。把内存供电的控制芯片换了,才OK!

网友:
看下内存的供电不稳吧

网友:
是主板档代码了,所以重启你就一直看见跑码重启了,常见新型号的主板

网友:
循环代码换IO啊

网友:
不能有事没事都先刷BIOS,有经验的先按经验行事,没经验的,最好就按照主板检修流程

网友:
如果是NV桥,有可能是桥虚焊

网友:
20台能刷好一台就不错了
  问题要掌握好

网友:
这种刷BIOS一般都会好

网友:
   先刷下bios      在量下供电     在看下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