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 刷机

楼主(2013-11-19):
客户拿来IPAD2 wife 开机让输入iclude密码 删除数据也让输入密码  我更新的7.04的固件 和 单独下载固件 然后用SHIFT更新 还是老样子 怎么弄才行

网友:
听说连苹果客服都没法弄哦

网友A:
恩。我也遇到类似的问题了。上次有个客户,上锁了。刷不了,白的,担示输入密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恩。我也遇到类似的问题了。上次有个客户,上锁了。刷不了,白的,担示输入密码

这个好刷  直接下个固件  进入DFU模式

网友:
怎么竟然DFU模式啊?

网友:
怎么进入DFU模式啊?

网友:
怎么刷啊,望高手指点啊

网友(2013-12-24):
没办法的 ,换一个没登录云ID的大硬盘芯片,重新刷机。只有这样

网友:
7.0ID现在还无解,,,,,

网友:
没有 ID密码怎样 刷啊

网友(2014-03-05):
只能硬解了,拆机换硬盘。

网友:
刷机不管用!这种ID只能有两种方法:一种用软件改它序列号,反正它又没有基带,把序列号一改ID就绕过去了。不过没有人放出软件,这个一般维修点都弄不了。另一种是换大硬盘,序列号就在大硬盘里,换了大硬盘就相当于换了序列号。这个大一点的维修点就能办了。

网友:
路过看一下技术

网友:
刷机一般都不搞 ……太麻烦了

网友:
换了16G的

网友(2014-05-19):
像这个IPAD刷机怎么弄? 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