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G41南桥烫手,怎么决解?

楼主(2013-11-19):
华擎G41南桥烫手,网卡,usb,声音都能用。能进系统,但温度高了就死机。南桥旁边有 1.25v 1.69v 1.57v。求决解!!
死机

网友:
有没可能南桥虚焊?

网友:
有没有可能南桥虚焊?

网友:
按时发噶事发按时发的合肥市实打实的

网友:
重新置桥试试

网友:
进来看看解答!绑顶!

网友A:
加热或者换个南桥看看啊

网友:
进来看看解答 帮顶

网友:
考虑南桥供电问题!

网友:
加个散热驻看看会是散热问题么!

网友:
可能南桥或者周边的原件对地短了。

网友:
我也不知道哦

网友:
能不能帮顶啊,真想解决啊。

网友B:
检查南桥周围有无短路,用风枪吹吹南桥加固一下

网友(2015-08-04):
可能南桥虚焊了,重新换桥或加焊!我也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
我的是换桥后,烫手。加网卡不能用。

网友:
加焊不行换桥,换桥不行,换周边电容

网友(2015-09-17):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2016-01-18):
来学习
手里好几个这种问题的机器

网友:
看主板设计,是有散热片的,我都是找个散热片加上,联想的电脑,很多加上就不死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