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5010 cpu不发热

楼主(2013-11-19):
报警7声。主板不上CPU也报警7声 。开机电流就到0.7不动。刷了BIOS 换了cpu。做了北桥都是一样AMD的主板,CPU有供电。不知道修哪里了?求救中。。

网友:
7声是CPU相关,排查下CPU的工作条件

网友:
有没用诊断卡啊 哦

网友:
内存有没有电压  。

网友:
报警不都是桥跟显卡呢

网友:
修了回复分享一下

网友:
这个机器被北坏得多啊

网友:
换个 北桥    就好了。的

网友:
7声 换北桥一般都可以好,应该是北桥没做好吧..

网友:
先搞一下北桥吧

网友:
cpu没温度。显卡北桥都有。北桥坏了CPU不热吗

网友:
楼主  换个北桥试试吧!!!!这机器  北桥坏的太多了!

网友:
AMD的直接换北桥 不用犹豫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7声报警大部分是ATI北桥虚焊,但是我有一台加焊了2次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