淡季,闲来无事,2个流水帖 喜欢的请点赞!!

楼主(2013-11-19):
    最近行业淡季,早上接两块板子 华硕 M2N68-AM SE2   MS-7501
话不多说上主题。
华硕,客户描述故障为接独立显卡能看到U启动画面,{也就是显示正常}上电故障还原,如客户所说。真实这样、由于板子已经修好所以就没有发故障图,在此就发一些维修过程
1:分析故障 行场信号不同步
2:桥缺工作条件
3:桥坏 或者空焊

对地打值发现行场只有110多,暂且不管这里,根据平时对华硕的了解 直接拆掉 D3620 D3619 大家都知道 这是钳位二极管,大概作用 在客户使用过程中,插拔VGA头时产生的静电,防止烧后级电路。这也是易坏元件,拆掉后发现对滴阻值还是一样,不管那么多,从其他板上拆两个装上。 呵呵 下图为亮机真相

V星MS-7501 REV 1.0
客户描述没显示
先来张全貌

首先故障还原,
实测内存 供电正常,U供电正常,测到桥供电时发现为 0V
对地打电感没短路迹象,二话不说 换把 UP6103换了在说, 数秒过后。。。 涛声依旧
看来看来偷不了懒了。
根据平时维修 V星的思路:
1.UP6103  7脚REV不对
2.8脚专用芯片坏{ 产生REV芯片}
3.开启信号不对。
话不多说直接上图

UP6103必须具备这些工作条件:
               1.BOOT 12V
               2.PHASE 1.0 几V
               5.VCC 12V
               7.REV 1.几V
实测 REV 为0V,直接量R544电压为0V。继续查上级 1.25VREF_NB来源

U41为产生REV的专用芯片。修过V星的人都知道,以前是用MS-6 MS-7这些,这些芯片易坏,且成本较高。现在厂家都用这些小8脚芯片来取代了.
U41工作条件:
           1. 5VSB
           2. EN_HT 同时也受控于 ATX_PWROK
实测 2 脚 EN 为 0V
偷懒式维修,
D49靠的比较近。 测D49一端为5V,一端为OV大家,思路跟上,
要么二极管坏了,要么后级拉低电压。在板测量发现二极管没坏。 直接更换之。无效,看来这没这么好吃了。
看来电压拉低了,2个故障会导致这样。 要么芯片坏,要么 EN_HT 拉低了此电压

断电直接测量 Q56 为N沟道MOS管子。在板测量正常,Q58为NPN三极管也正常。上电 测Q56 D级为0V G级电压为0.几V 在测量Q58 B级有0.6几V。大家都知道这一信号CPU供电好信号,Q58 C级 只有0.几V。
从这里可以分析出来,Q58导通后,R579上拉电压被拉低。Q56为N沟道MOS管 导通条件是G级是高电平导通。既然Q58已经导通了且前面条件正常,只能说明一个原因Q56本体坏掉。果断拆个N沟道MOS管。呵呵 下图为亮机 跟 维修点。

各位觉得不错。 加点分呗。最近穷的下载不起了

网友:
楼主用心啊,不知道修好能收多少钱  现在修主板收不多了

网友:
楼主修的很认真呀

网友:
哥修的不是机器啊   是快乐啊   PWR_GOOD一般就多少伏啊

网友:
楼主修的思路很认真呀~
学习了~
有空跟你混~

网友A:
那个行场,我一般都把五脚芯片拆了,用两个0欧姆电阻直连行场,也可以显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个行场,我一般都把五脚芯片拆了,用两个0欧姆电阻直连行场,也可以显示。

我今天遇到集显不可以用的,找板子对这修,也没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今天遇到集显不可以用的,找板子对这修,也没修好。

那你就加焊北桥吧

网友:
为什么Q58 B级是0.6v也正常呢   可以导通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今天遇到集显不可以用的,找板子对这修,也没修好。

试试把 VGA口 旁的330排阻给换了。 随便看看 DAC电压对不。

网友C:
楼主的外接显示器是液晶电视的吧,呵呵,我其实也这么干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外接显示器是液晶电视的吧,呵呵,我其实也这么干的

高分屏,用来做维修屏最好不过。

网友:
第二个维修实例,看出楼主的真功夫了。但没图纸这种该怎么修,实在想不通。要是真自己跑线会很困难

网友:
楼主修的思路很认真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