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W1907高压供电是多少伏?

楼主(2013-11-19):
我印象中一般是12V ,但是测出来是14V
电路图
中是22V 的
电路图

网友:
不一样的 看机型

网友:
14v也可以的

网友:
品牌机里一般都在14v左右,组装机是12v,这机不会是22v的

网友:
一般的高压供电都不会超过20V

网友:
看看万用表电量足不

网友:
W1907应该是12V,测出14V属于正常。使用4606之类的MOS管的都是12V或14V。

网友:
应该是灯管或者高压板的故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