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见怪事了,thinkpad e30 挡logo

楼主(2013-11-19):
一台thinkpad e30 intel su4100 cpu gs45北桥,开机到thinkpad界面就卡在那里,测试了下外围电路没有问题,就先换了个南桥还是一样的。。后来由于不想浪费时间就直接换了块板子,全新的。。。装起来一试,晕了,还是卡在logo不动,这就奇怪了,我问卖家了,他说测试进系统没问题的。。有可能是usb小板的问题,于是把小板拔了,直接用镊子短接开关线,还是卡在logo了。。后来怀疑是摄像头的问题,于是拔了摄像头,还是卡logo,实在没招了,求高手指点下。。先谢谢了

网友:
2楼是图纸,thinkpad e30 intel芯片组 版号ps1

网友:
看看 接口   还有光驱     我可是见过光驱挡LOGO 的

网友:
e30没有光驱,再说主板都换过了,只有usb小板没换。。

网友:
换CPU试试,你板子都换了,剩下都没什么东西了,去掉外设,一个个试,全部换了我不信还卡

网友:
把所有外设都拔了,只上散热器和内存,外接看开机正常不

网友:
没用的,cpu都是集成在主板上的。。我就是很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