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三修本本,进液索尼维修

楼主(2013-11-19):
首先老三再次向基地及论坛的老师和管理员们说声抱歉,因为前些天发的那个招收学徒方案帖子,我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违反了论坛规则,多的我也不解释了,总是抱歉。今天发一帖作为补偿。
台忙了,帖子也好几天了,没有时间发,图片都被我弄得不记得了,也不完全了,大家将就吧。
这几天生意恢复正常了,机器也比较多,都是一些速度维修的机器没有什么技术含量的,也就不写上来了,谢谢观赏。
地点:云南省德宏州芒市
维修人员:老三修本本
第一台:前几天接到一台索尼MBX-250笔记本,一女客户拿来说帮看看,说主板有问题,我问了一下他是在我店上面五十米,我姐夫对面那家电脑耗材店做过拆机检测,要求客户添加3000元左右买一台,这台坏的就留给他,客户不同意就拿来我这里了。我拿过机器,接可调电源,地阿基0.0006 第一反应就是没有过保护隔离,索尼的机器,19V后级绝对有短路。心里暗暗高兴中,客户直接要求换主板,问多少钱,我说售后站是1600元左右,我这里换的话是1000元左右,但是我这里是专业维修,针对笔记本主板维修,能修的就建议维修,反正修好和换主板都是质保三个月。维修价格大概是400元左右。一番讨论后开单,留机。
   我看了一下机器,122月生产的,尼玛,这不是还在保修期吗,就不管他了,过了一会儿我仔细想了想,后盖的防拆标签都撕坏了,这应该不能保修了,问了问我哥,确定不能保修了。拆机吧。
   拆机到硬盘后我惊呆了,腐蚀,严重腐蚀,都发黄了,懒得清理, 我知道这绝对不会是水,因为我都闻到了不是水的味道,目测主板,对服饰的地方开始做清理。不管了,打算打电话和客户说一声,想了想先修出来再说吧,拆出主板,直接测量第一个保护隔离MOS5678脚,19V,第二个MOS管,0V。嘿嘿,我就说了,和我想的一样,打对地阻值0,烧鸡,待机芯片上管发烫,小样,就是你了,可是我心里在想,这机器不能就这么简单,可能还是会烧上管,TMD,换好管子,通电,待机0.0045 慢慢掉到0.0006 呵呵,你看,果真,烧了。
图纸去,基地就是给力,有个同仁发了这图纸上来,速度下载,找到待机芯片的上管图纸分析,这时候想了想,会不会是待机芯片短路呢,马上测量3 5V待机电感对地阻值,都是0,操,烧鸡,一个一个烧,先从3V烧,完了,完了,HM65挂了,速度BGA 取下,再次测量待机芯片上下管,3 5V电感对地阻值, 正常了,换好元件,再次高兴上电先看看待机出来了没有,哎,故障依旧,但是不烧上管了,保护隔离修复完毕,测量3 5V,无,测量芯片工作条件, 发现3 5V线性只有5V,没有3V,仔细看了一下这个芯片貌似被修过,可是客户说只拿去过一家看过,而且客户看着那个同行拆机的,(我了解那家同行,老铁都没有),这里我也不管了,打8脚对地阻值, 正常,去掉电容,还是没有,我直接用可调电源3.3V飞线上去,没有被拉低,所以我排除了被拉低的可能性,示波器抓,无。算了,直接找芯片,这种芯片组的板子我还是有的,找了半天只有一片有这类芯片,看他们的PDF,一样的,换上,3 5V线性都没有了,换新的上去,还是不行,再换还是不行,会不会是这个芯片根本不能代换呢,考虑了很久,三思半天,决定先报价吧。
和客户报价,很冤枉的和客户说我修到现在3个多小时了,你机器进过水,你都不和我说。。。。。此处略去N个字。400元谈定。
既然客户也同意了,HM65我还有一片新的,先换上去,然后测量对地阻值, 正常,OK,等待机芯片吧。
发芯片,我的心在等待,永远在等待····云南就是慢,顺丰两天半,到货,换上新的待机芯片,RT8223 QFN24脚芯片, OK,上电再次测量,待机0.0089 哈哈~ 断电,上内存上U,接屏通电开机,电流一路向上跑,亮机。
最后帮客户的机器清理外壳的腐蚀,都生锈了很多地方真的没有办法了,算了吧,反正不音影响使用就行,装机,客户要求过帮忙装系统,装好系统发现触摸板乱跳,再次拆机查看触摸板排线,正常啊~装机。让徒弟装系统驱动和软件,特意让他看看是不是有个触摸板驱动,确实,安装完成后重启,修复,所有故障修复~
总结:HM65短路导致拉低了3 5V后级电路,加上待机芯片本身的不良,直接使上管击穿。
机器修好了,回家睡觉还在想第一次遇到桥短路会导致拉低保护隔离,这个HM6系列以上的还真得加强学习。
第二天:联想Y330,同行送修,故障:开机黑屏,电流1.2左右跳变,发现后盖有维修标签,这机器本地某家同行修过了,但是为了偷懒,直接拆后盖,风枪伺候,吹显卡,ATI216-0707011 冷却后测试,尼玛,开机直接白屏了。 完了吧,让你偷懒,乖乖的修吧!
继续拆机,目测板子,发现同行维修过两个地方,一个是桥的1.05V供电电感, 直接用锡连起来了,仔细看,就在显卡旁边那里白色的焊锡。以及屏开启信号,直接从C80飞线到C78电容上 。哈哈,说明我的判断也应该是正确的,只是之前同行维修的时候偷工减料,直接给显卡飞线作为开启信号。那么现在的故障是显卡彻底挂了。
打电话和同行报价,200元,一会儿后同行回电说愿意维修,恰好我有这个芯片,立马BGA ,换上,修复~

网友:
陈总  最近忙吧

什么都忙一些,忙到屌爆了。

网友:
拜一下啊  果然是高手  我什么时候能有这水平呢

网友(点评):
都在学习,你努力也会有那天的。

网友:
哥 ,很久 没看你发帖呢!

一万个字,都是忙。

网友:
我都在实地学习主板,看三哥笔记本玩轻松自如,我的心哇凉哇凉!

网友(点评):
现在论坛高手是名叫:WXF

网友:
适合做维修,思路不错。

网友:
敢问楼主是哪一期的。

网友(点评):
12年08月笔记本

网友:
楼主还想请教下什么情况下该判断是桥坏了呢?每次我都不知道什么情况下才能判断桥坏了。

网友(点评):
这个帖子中说到的桥坏,其实检测很简单啊,你自己看看啊,它短路了,导致拉低了待机3V。烧机后得知的南桥损坏。

网友:
烧机桥发热很大吗?

网友(2014-02-13):
思路好,加上你料齐,没办法,最怕等芯片等啊等啊

网友:
楼主你是在实地学习的吗?之前都懂一些基本电路吗?我也好想学就是看不懂。。。

网友:
400不错了,昨天有个华硕k43s进水没过保修好了报200不修让还原。。。擦,难道我再搞点水进去?郁闷

网友:
现在维修越来越来难了,会修的在修,不会修的也在搞,有时候主板搞的一团糟,有些还是无法挽回的!

网友:
可以。。写贴的精神可加10分,同时学习一下

网友:
那个联想的显卡特容易坏 直接换 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