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好G470不开机一例

楼主(2013-11-19):
不开机 任何建都无反应 充电指示灯周期性闪烁一下  通过coms电池放电也无效 后来发现KB930异常烫手,查资料属于电源管理芯片,买一块回来更换 机器恢复正常

网友:
这是照片  右边的那个芯片

网友:
额    楼主这是秒了一台机器啊!

网友:
学习了  以备后用

网友:
楼主换的那个叫EC,摸着发烫是短路了

网友:
    同意5楼的

网友:
像这种情况的话,待机电流都不正常了吧

网友:
只有EC坏,没有烧其它还好

网友:
这不是io吗?

网友:
。。。→_→右边那个。。。。。不就是EC吗  。。。。。昏。。。

网友:
赞一个     不错经验   收入阆中

网友:
这个貌似叫EC吧?

网友:
一上电就短路了吧。

网友:
本人液晶主板修的比较多,笔记本还是头一次修,这个机器故障太明显,不仅损坏的芯片发热,中间还有一个裂缝,瞎猫碰到死耗子而已。     手上还有一台联想网络不通,初步判断rtl8111d损坏,修好后回复。

网友:
我这有个联想g470用电池触发掉电,适配器正常。修的头都大了

网友:
这IC台式机叫IO
本本叫EC

网友:
谢谢分享,听说EC故障率还是挺高的

网友:
5楼说的对,那个是EC芯片,短路会发烫。。。。

网友:
待机 电流有多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