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怪异的时开机时不开机现象

楼主(2013-11-19):
小弟现在手里有两个本 一个是华硕X53S 一个是HP6535b 这两个现在有同一个故障 就是在无电池的情况下 插适配器开机 进系统后正常关机或者任意时候按开关键强制关机 然后再开机就不加电了 有待机  把适配器拔掉 再重新插上适配器 就又能正常开机了
如此反复试验 百试百灵 只要关机 不拔适配器 就不加电 开不了机 拔掉适配器 重新插上 就又能开了

求大神们指点迷津 越详细越好 小弟在这给跪了

网友:
关机后开不了时量待机条件啊

网友A:
在不触发的时候    在查条件!!!风险要给客户讲好!否则·······你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不触发的时候    在查条件!!!风险要给客户讲好!否则·······你懂的!

没图纸 又图纸没 给来一个 下不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没图纸啊 下不到 咋办啊

刚刚我不是看到有人给你发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刚我不是看到有人给你发了吗

有个6530B的,你看看能用不

网友B:
你把3.3V,5V的滤波电容换了试试,都换掉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把3.3V,5V的滤波电容换了试试,都换掉哦

那可要细心的查查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