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8460p换屏故障

楼主(2013-11-19):
从业多年来,还没遇到过这样的屌问题
一台HP 8460p 换完屏开机,卡logo界面,过一会大小写灯和数字键灯同时闪五下,共闪五次,闪完屏幕突然黑掉了,接下来ok,滚动条出现了,可以进系统,于是乎关机放电试试,还是一样的现象,一步一步来,接下来刷码片程序,怀着激动的心情开机,奶奶个舅子的,还TMD闪。上网查查,又查不到这个屌故障,准备拆机,且慢,先试试外接再说,接好开机,MD也是闪,关机再开机,喵了个咪的,居然好了,再次怀着激动的心情接上内屏,嘿嘿,也TMD居然好了。又多试了几次,屡试屡爽啊。

网友:
    这么神奇,是不是屏线没插好啊

网友:
外接显示不卡吗?  会不会屏太挑了?

网友:
楼主语言太牛X了

网友:
最好是多多测试!!!怕返修额!

网友:
这是什么原理,不科学啊

网友:
插头 没注意吧

网友:
我看是你没插好吧

网友:
有些神奇的机器 就是这样子  非要抽他两下 才肯就范!!

网友:
我也是感觉楼主屏线没有插到位,你可以把屏线拔了看看是不是不带屏就会闪,就知道为什么了

网友:
这楼主的语言 可以用犀利哥来形容了,,修机也同样修得很犀利

网友:
肯定是没弄好。。。。。。。。

网友:
可能屏线没插好,连接码片的那几根线接触不良。

网友:
开机能亮,就是大小写和数字灯闪。。。这个和屏、骂片有关系么???

网友:
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可能不首先考虑屏线没插紧呐?

网友:
神奇的一闪

网友:
灯同时闪应该跟休眠有关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