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到一块AM2主板,集成显卡显示有影子,请高手帮帮忙

楼主(2013-11-19):
名宣的A780M 主板。集成显卡显示有影子,量了阻值,没发现有什么不同(跟正常的板)

但上独立显卡 就显示正常。集成的就有下面的情况。是什么情况引起的呢 帮分析分析。

补充内容 (2013-11-21 19:28):
解决了,跟桥没有关系。。电容问题,但不是在接口附近的电容!是桥底下的电容。。。多手,多焊了一个上。本来三个是空的,不用上贴片电容的。。。我见好象有掉件了,按图示焊了一个上去,,,谁知 他引起了颜色的输

补充内容 (2013-11-21 19:29):
出!后来我用示波器量了一下 1 2 3 脚,发现有一个脚的波形不对。。。后来翻起板桥底下 才想起 接到板时自己焊了一个小贴片电容上去,现在测 发现他是连接到VGA接口的1脚的。。 去了就好了。

网友:
亲!VGA线换换看,不行可能是VGA头了。

网友:
量下vga接口的贴片电容

网友:
上次我那个 板子 发白也是主板问题,也不知道哪儿的原因,可能是电容吧

网友:
红绿蓝三基色贴片电容有可能失效了,取下再试一下

网友:
桥有问题吧

网友:
北桥芯片坏了。这个要换呢

网友:
不是电容,就是桥了。

网友:
桥的问题可能性大

网友:
也有可能是时钟

网友:
看来 还涉及到好几方面的原因呢。。 那么多方面。头都痛了。电容,电阻,桥。。

网友:
可能电容吧

网友:
打值红绿蓝看阻值对不。

网友:
1 2 3脚 二极体值 都为 73.5 左右。应该是正常值。

网友:
跟13,14行场 信号有关系吗?

网友:
显示有问题你得先明白显卡的原理,主板内存是显存,显卡的gpu集成在北桥的现在新的主板的gpu是集成在cpu里你的这情况先换个内存看下桥

网友:
解决了,跟桥没有关系。。电容问题,但不是在接口附近的电容!是桥底下的电容。。。多手,多焊了一个上。本来三个是空的,不用上贴片电容的。。。我见好象有掉件了,按图示焊了一个上去,,,谁知 他引起了颜色的输出!后来我用示波器量了一下 1 2 3 脚,发现有一个脚的波形不对。。。后来翻起板桥底下 才想起 接到板时自己焊了一个小贴片电容上去,现在测 发现他是连接到VGA接口的1脚的。。 去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