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BIOS是什么封装的?P5P41T PLUS

楼主(2013-11-19):
同行送来一块P5P41T PLUS板,刚开始是能触发不跑码,测各电压正常,没多想就刷BIOS,刷完之后不触发了,又刷,刷了好几次还是不触发,后觉得不对,查触发电路,有进无出,换IO,可以触发了,也跑了下码,DO 98 EE。(98后面还有一个看不清)上内存,显卡,跑码还是一样。我觉得还是BIOS问题,但现在我自己刷的有点乱了,选择芯片的时候搞不清是什么封装的了。上网查了好久也没查出是什么封装,特来求高手指点。选择那个刷
BIOS型号:MX25L8006EPI

网友A:
不用选封装!选对容量就行!
不触发你刷BIOS干啥呢!幸亏你醒悟了查触发电路!

网友:
这是DIP封装

网友(点评):
正确来说是SOP8

网友:
是噢,选SOP8就可以了

网友:
我修主板很少唰他   修到的坏bios的少

网友:
这种才是SOP封装

网友:
換個BIOS來刷。可能這個BIOS有問題。

网友:
最普通的 封装技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选封装!选对容量就行!
不触发你刷BIOS干啥呢!幸亏你醒悟了查触发电路!

那现在就是说明我刷BIOS是没有问题,是板子那里有问题了,那跑D0 98 EE会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同意7楼的说法,你的BIOS是DIP封装.    SOP封装是平角的。

网友B:
DIP封装的,你可以尝试的,如果不对应该刷不进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DIP封装的,你可以尝试的,如果不对应该刷不进去。

现在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但主板跑D0 98 EE解决不了啊

网友(点评):
ee是和内存有关啊!查VCC_DDR,负载供电,打值。

网友(点评):
还有要先刷一下BIOS。

网友:
DIP封装的.查查内存电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DIP封装的,你可以尝试的,如果不对应该刷不进去。

EE不是结束吗,是内存??我查下内存工作条件

网友:
呵呵,我无语了,内存工作都查完,发现全部正常,之前看贴同样的板同样的现像是IO问题,准备换IO,取下内存CPU准备换IO的,虽然想起我这用的还是赛扬D的CPU,然后想起之前拆机好像有人双核,试下吧,上U,内存,哈哈,跑变,变了,赶紧上显卡测试,然后就看着那码乱,我的心也乱奔。在显示器亮的那一刻,我的心也亮了,(这也说明我刚开店的悲剧啊,配件不多)

网友:
刷bois之前怎么没先备份啊

网友:
不要乱刷BIOS,至少要备份一下。

网友:
备份很重要

网友:
选第一个刷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