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GL2230

楼主(2013-11-19):
今天来了一个明基的显示器 GL2230   亮一下就灭   是LED得   不知道该怎么修

网友:
先换掉恒流条供电的滤波电容。不行再找一条通用的LED恒流条,试试。

网友:
o哦  谢谢 我试试看

网友:
过压保护了,或者是灯管有损坏的,你把灯管去掉 测量一下灯管接口有无瞬间的高压出来(30几伏以上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