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1P高分屏代换刷码片后成功

楼主(2013-11-19):
原来屏是LTN154U2-L07 ,高分屏1920X1200,淘宝买时店主说缺货,有LTD154EZ0D通用,到手后接线上电傻眼了,屏不亮,店主说要换码片,只好硬着头皮找到那个8脚的IC,应该是24C02的EEPROM,将LTD154EZ0D的码片换为原来的码片,接线上电画面终于出来了。
   补充点细节,供不常动烙铁的朋友参考。原T61P故障是不显示,外接显示正常,手头有台R60E,就把R60E的屏换到T61P上,显示正常,而把T61P的屏换到R60E上,能字符显示,不能图形显示,判定T61P显卡正常而屏有故障
稍后有时间把码片和屏线接头线路测了下,码片5,6,8脚和屏线接头是直通的,码片1,2,3,4脚接地,就从屏线引出5,6,8和地4根线,用编程器就可读写了,这样就不必焊下码片了

网友:
楼主说的有道理

网友:
楼主说的很详细了,以后换屏会注意这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