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3SJ奇怪问题,求高人解答。。

楼主(2013-11-19):
板号:K43SV MAIN BOARD
           REV.  3.0
显卡:N12P-GV-B-A1 4显存
故障:来的时候不开机,刷BIOS开机,问题也随之到来,刷一个之前保存的BIOS能开机显示了,不过就是开了之后,反复重启4-6次才能显示,具体多少次没有详细算过,反复重启的的时候,开关键的灯没有灭。一开始以为还是BIOS问题,狂在网上找BIOS,找了好多些刷上次,有些不能显示,有些,开机正常了(也就是没有反复重启的现象)可是内接大概6个(还是8个)画面的花屏,外接花屏。这个时候,更加肯定是BIOS问题了。后来直接刷会之前那个反复重启4-6次的能正常显示的BIOS,装上系统,在官网找了个BIOS升级(因为论坛上能的BIOS都刷了故障还是没得到解决,不是不能显示的,就是花屏的),系统装上,官网BIOS也下载下来了,升级之后。。。。。TNN的故障还是依旧,现在开始有点怀疑是不是BIOS问题了、、、、直到来了一台一模一样的机器(这台是电源接口坏的,换了电源接口就好了)我把BIOS兑换过去,故障还是依旧反复重启4-6次才能显示,,,这台机的板号,显卡显存数量都是一样的。。。后来决定开修了,把IO,BD82HM65,晶振也都换过了,,故障还是依旧,,现在我考虑要不要重做下显卡。。。最后补充一下,我刷BIOS是换BIOS芯片刷的,,,现在一点思路也没有了,,求高手解答。。

网友:
没人吗,,求解答啊

网友A:
你要先看看重启的时候怎么跑的信号,是不是跑显卡,如是需要换个显卡,一般修的没什么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要先看看重启的时候怎么跑的信号,是不是跑显卡,如是需要换个显卡,一般修的没什么效果。

没有跑显卡, 就电流一上上去就掉下来了,掉的很快,像少电压那样快,就是反复重启。。。

网友A:
我感觉不是缺电压,你那跑高电平,估计还是有东西坏的,你换个CPU看看。

网友:
这个不好整呀

网友:
我之前也速过

网友B:
不知道有没有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不是缺电压,你那跑高电平,估计还是有东西坏的,你换个CPU看看。

CPU换过了,没有缺电压,我只是形容想它掉的快,也不是掉电了是反复重启,,,会不会还是BIOS问题啊,有没有修到过这样的故障啊,,一模一样的板的BIOS我也兑换过了,故障还是一样,不过在论坛里下了个,刷了就开机就正常没有反复重启,不过是花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有没有通病

不知道哦,,头通啊,,不知道有没有人修过,给我们说一下了

网友A:
那就不是BIOS的问题,你好好看看显卡的那边,
你也可以把这个机子的BIOS放在别的板子上看看是什么情况

网友C:
bios不会导致花屏吧?刷那个能开机但是花屏的bios,在做遍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不是BIOS的问题,你好好看看显卡的那边,
你也可以把这个机子的BIOS放在别的板子上看看是什么情况

来一台是电源接口坏的,兑换过去正常。。机身的型号也是K43SJ板号和显卡显存都是一样的,,难道不是一批生产的BIOS也不对

网友A:
那也不好说啊?华硕的机子本身的问题很多。贡献一下BIOS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bios不会导致花屏吧?刷那个能开机但是花屏的bios,在做遍显卡!

可是,反复重启4-6次才显示那个BIOS就可以正常使用啊,,,实在没有办法也只能做显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也不好说啊?华硕的机子本身的问题很多。贡献一下BIOS呵呵。

论坛上有,,,

网友:
这个是好BIOS K43SV REV 3.0 N12P-GV-B-A1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也不好说啊?华硕的机子本身的问题很多。贡献一下BIOS呵呵。

发了,,绝对是好的,收藏吧

网友:
北橋換了嗎

网友D:
引用 网友C:
bios不会导致花屏吧?刷那个能开机但是花屏的bios,在做遍显卡!

同意楼上所说

网友:
我也遇到同样问题 都要哭了  昨天最起码反复重启4遍左右可以显   今天都不显示了 电流到2.1又掉到1.8不显示了 很蛋疼啊 华硕真他妈难搞

网友E:
我也遇到同样问题   我的昨天重启好几遍可以显示 现在直接不显示了 真无语了 hi没解决

网友F:
請先確定一下是不是開到第4次就可以有畫面

如果是麻煩在看一下你這塊板子是否USB3.0的孔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請先確定一下是不是開到第4次就可以有畫面

如果是麻煩在看一下你這塊板子是否USB3.0的孔

是有USB3.0的,,差不多吧!求解答

网友(点评):
USB3.0旁边的BIOS是哪个BIOS?为什么是他的问题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我也遇到同样问题   我的昨天重启好几遍可以显示 现在直接不显示了 真无语了 hi没解决

我的也还没解决,不过我先叫客户拿回去用先。。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同意楼上所说

BIOS 会导致花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bios不会导致花屏吧?刷那个能开机但是花屏的bios,在做遍显卡!

显卡重做了,还是一样,反正开机就20多秒才亮,测试也没有问题,就先跟客户说,先出了,再有问题再修

网友:
显卡坏掉也会这样。翘起电感看下 电流

网友E:
引用 网友G:
我的也还没解决,不过我先叫客户拿回去用先。。

有找到解决方法么?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找到解决方法么?

你传的BIOS刷了 也没用 还是和原来一样! 有找到怎么解决么?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是有USB3.0的,,差不多吧!求解答

如果有USB3.0 請將USB3.0那顆控制IC旁邊有一顆8隻腳的BIOS 請將此顆重新燒錄即可

网友H:
华硕的机不是看主板版号的  是看D壳后壳的MB号

网友:
引用 网友F:
如果有USB3.0 請將USB3.0那顆控制IC旁邊有一顆8隻腳的BIOS 請將此顆重新燒錄即可

不是只有一个4M的BIOS吗?那个刷过了,这台电脑我已经出出去了,下次遇到这样的机器我试下,谢谢你了

网友I:
反复重启4-6次才能显示,进系统正常不嘛。???正常就将就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华硕的机不是看主板版号的  是看D壳后壳的MB号

嗯,,,我都看了,,都对的上

网友:
引用 网友I:
反复重启4-6次才能显示,进系统正常不嘛。???正常就将就用啊

正常!实在没有办法了,就先出了,跟客户说过了

网友J:
这问题没遇到,听起来让人头痛
楼主搞好记得说下啊,谢谢!

网友:
说的不是很具体,,对换正常,倒底是那个板正常,
以前修过几台华硕K42
I5的机子,显卡和桥容易虚焊

网友:
..............

黄鑫船 -10 严禁灌水

网友F:
4M是BIOS沒錯  但是USB3.0這個孔還有另外一顆BIOS在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F:
4M是BIOS沒錯  但是USB3.0這個孔還有另外一顆BIOS在控制

嗯,好的,谢谢了!下次再遇到,就试下,,,,

网友K:
这个是 USB3.0那个八角芯片程序问题  重新刷下就好。
座子得去买个   论坛找下  没有的话  我传给你

网友:
引用 网友F:
4M是BIOS沒錯  但是USB3.0這個孔還有另外一顆BIOS在控制

请问下你有这个BIOS资料吗?Q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个是 USB3.0那个八角芯片程序问题  重新刷下就好。
座子得去买个   论坛找下  没有的话  我传给你

麻烦你传下QQ:406470204

网友G:
引用 网友K:
这个是 USB3.0那个八角芯片程序问题  重新刷下就好。
座子得去买个   论坛找下  没有的话  我传给你

我也没有,麻烦传一个上来用下了,谢谢了!我们这里很多这种机型

网友:
我遇到过  也是不开机, 没找到图纸 当时随便加热加热板子   好了! 过几天又回来了, 找了BIOS刷了有好了 , 过几天又来了 ,最后退钱给各户了。 论坛有人好像修好过 是CPU 电源管理芯片问题吧,说是某个引脚引起的!

网友L:
LS有ASUS K43SV USB 3.0 的USB BIOS传上来一下或者QQ:406470204急着用 平时忘记备份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G:
我也没有,麻烦传一个上来用下了,谢谢了!我们这里很多这种机型

呼吁一下叫他们发上来我试试 后面我会说结果 我现在这机和你说的一样

网友M:
CMOS 电池 没接

网友:
小白,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问题没遇到,听起来让人头痛
楼主搞好记得说下啊,谢谢!

楼主机出出去了,等不到结果了……

网友:
会不会要用原装BIOS刷啊,我遇到过一次,2来台一样的机器,换个BIOS刷跑完不来人,最后还是用原装BIOS刷了在好的

网友N:
这款机器是双BIOS的吗?IO附近有BIOS 吗

网友:
不开机? asus K42J有不触发的通病  1.25V不出  不知道跟这个是不是一样的  你现在的问题  个人感觉还是显卡

网友:
找到问题没

网友:
引用 网友M:
CMOS 电池 没接

这个必须接了,电量也很充足

网友:
引用 网友N:
这款机器是双BIOS的吗?IO附近有BIOS 吗

只有一个BIOS,有兄弟说,USB3.0控制芯片附近有一个也带资料的,机器已经出了,下次再接到这样的机器我在确定下吧

网友:
只有一个BIOS,有兄弟说,USB3.0控制芯片附近有一个也带资料的,机器已经出了,下次再接到这样的机器我在确定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L:
LS有ASUS K43SV USB 3.0 的USB BIOS传上来一下或者QQ:406470204急着用 平时忘记备份了

等我们再接到这个机型,我就把他备份出来,把他发上来

网友K:
引用 网友L:
呼吁一下叫他们发上来我试试 后面我会说结果 我现在这机和你说的一样

请给我内存槽贴纸上的型号

网友L:
引用 网友K:
请给我内存槽贴纸上的型号

内存上面A23K43SJ

网友:
看你描述第一感觉是BIOS和显卡都出了问题,至你说换BIOS的时候有的时候能正常显示有的时候6分屏,估计是你的显卡不是很稳定有的时候好有的时候出了问题。

网友:
恼火。。。这个问题  估计别去乱动显卡  以免扩大故障范围

网友K:
不是灌水哦 。传个附件- - 凑字数

K43SJ USB3.0.rar

网友K:
引用 网友L:
内存上面A23K43SJ

已上传,看67楼

网友:
内接都分屏了。。。外接都花  还不干显卡么

网友:
引用 网友K:
已上传,看67楼

多谢 刷了OK

网友:
引用 网友K:
不是灌水哦 。传个附件- - 凑字数

多谢分享,下次回来刷一个

网友:
碰到一台一样问题了,刷了真行吗???我刷试下,看结果如何!

网友:
芯片型号是PM25LD512,不知是不是这颗芯片坏了,怎么都不能正常刷写

网友:
最近也是遇见莫名其妙的故障,表示失去耐心修了

网友:
可了刷了,XELTEK编程器刷一些芯片要点下UnProtect,才能正常刷写!

刷好后还是一样,我拆下了USB3.0的控制IC的晶振,一开就亮了,可是这个USB接口不能用了,焊回去一样,是这个IC坏掉了么,头大了!

网友:
没有图纸不好弄啊  是不是摔的  看看南桥参与显示吗

网友O:
楼主故障修好了吗  遇到一样的故障了

网友P:
看这种情况应该不像是BIOS的问题了吧,我这有一台也是怪问题,时亮时不亮,不知道该怎么下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O:
楼主故障修好了吗  遇到一样的故障了

哈哈,,电脑已经出了,有高手说了,是USB3.0旁边那个芯片的资料的问题,他已经贡献出来了,可能就是了,下次遇到这样的问题可以刷一下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P:
看这种情况应该不像是BIOS的问题了吧,我这有一台也是怪问题,时亮时不亮,不知道该怎么下手啊。

时亮时不亮可以刷个BIOS试下先了

网友:
结果我开了个贴,地址: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721763-1-1.html

网友:
换个 显卡 把  可能做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