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众GT240 冰龙版 黑屏

楼主(2013-11-19):
映众GT240 冰龙版 黑屏不显示但是风扇转,电容没鼓包,请问怎么检查和排除故障

网友:
你说的也太泛泛了,有没有具体点的

网友:
没有一仪器
不会电子技术
还是丢电脑城去吧
估计是三端稳压这类的器件问题~

网友:
对于显卡  摸摸芯片有没有发热  发热的吹吹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供电全的话,加焊GPU。

是啊   在测下显存有没有供电

网友(2014-07-09):
供电、GPU、显示输出、BIOS、等等 一堆原因  一个一个查

网友:
电压都正常在刷下显卡bios,不行就bga主芯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