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机正常不触发,求大师指点。

楼主(2013-11-19):
            小弟,我今天修到一台联想E430的板子,有待机,但是不触发,首先测了下开关板有3.3V电压,然后测南桥,I/O都有电

压,晶振起振。  然后小弟就开始测I/O的工作条件,LID信号 3.3V,按下开关,PBTN_OUT,电压有拉低,EC_RSM_RST# 3.3V 高

电平,再按开关,测 PM_SLP_S3无电压, PM_SLP_S4有0.3V电压, PM_SLP_S5也有0.3V左右电压。  求大师们为小弟出谋划策,看

看小弟有什么没测到的东西。

网友:
刷下程序试下

网友:
那IO发出的PS-ON#呢

网友A:
刷个BIOS吧。就好了

网友:
我上次刷了个,就好了

网友:
3.3V和5V有吗???

网友:
同意5楼还是刷一下再说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个BIOS吧。就好了

那我试一下,看看能不能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