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 C600 进系统暗屏

楼主(2013-11-19):
东芝 C600 进系统暗屏,在没进系统前都是能正常显示的,请教大家这个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你排除什么东西了? 先说说   暗屏这种问题好修啊

网友:
外接呢?应该和高压条有关系。改个通用的试试

网友:
不管他什么时候暗屏   直接改升压就可以了    收钱走人

网友:
驱动吧?进安全模式看看正常不先

网友:
你这进系统才暗屏跟显卡有关系,暗屏的时候量下EN是否有电压,如果没有直接改个通用的高压就搞定了

网友:
这个是LED 的屏啊,外接是正常显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