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8AAF 开机掉电

楼主(2013-11-19):
机型是华硕 X8AAF 独显,故障开机掉电。  这个本最一开始是显卡虚汗  加焊后客户拿走用了挺长时间。这不又给拿回来了我以为又还是那的事结果一看不是。。   让客户放下就开始拆机   先看了看板子没有进夜  也没有他修过。。简单说下  待机正常  待机0.01 开机触发到0.04只能开3秒就掉电完了再按还是0.04    看了看没什么短路的    有没有哪位朋友修到过的  本人电路不是懂太多不知道怎么修了所以求救 求救

网友:
南桥没有工作呀

网友:
这都怎么个意思呀怎么没人来呀   是 不是都没人  帮帮忙吧

网友:
查南桥条件

网友:
  我不会看图纸

网友:
上内存和CPU 的假负载看了看电压  什么这么情况内存的是VDD 1.8V VREF0.90V SPD 0.25V   时钟没有电压系统管理总线 有0.20V    CPU上的一个电压也没有    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