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2GB+2GB+1GB+1GB 都是800Mhz,时序不一样!怎么调?

楼主(2013-11-19):
2GB+2GB+1GB+1GB 都是800Mhz,时序不一样!怎么调?
2GB的都刷成5-5-5-18-24
1GB的都刷成6-6-6-18-24
结果双通道是有的,但是频率只有300Mhz,是不是4根内存都要弄成5-5-5-18-24或者6-6-6-18-24才能达到400Mhz啊?
1L和2L已经上传图片!

网友:
开通双通道的条件,频率时序延迟必须相同,同一通道,容量大小也要相同。‘还有一点注意的,不同颗粒工艺也会造成影响的
降频可能是内存体质有差异。

理论归理论,事实胜于雄辩,不能改到能

网友A:
用的什么主板,外频是否设定为200 ?   内存分频是否1:2 ?
双通道内存是按时序高的一条内存为准,
5 5 5 18的内存全部都会运行在6 6 6 18,即所有内存都运行在6 6 6 18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的什么主板,外频是否设定为200 ?   内存分频是否1:2 ?
双通道内存是按时序高的一条内存为准,
5  ...

您果然是大神,SY-A770-GR AMD 4000+ 外频是200Mhz!

网友:
我是专门来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