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G 内存卡格式化不了...........

楼主(2013-11-19):
4GB SD手机内存卡可以使用,存东西可以,删不了!原来放在里面的东西,部分可以复制,部分可以删除..........

怎么办?有方法可以救吗?

网友:
找量产工具量产一下,很可能是扩展的U,实际并没有那上面的容量

网友(2014-02-26):
水盘,格不了,真可怕·······

网友:
工具检测下 看看什么主控芯片的,着工具量产下,有可能是病毒导致的保护
附件中有工具,扩容检测和主控芯片检测

网友:
可能是扩容盘

网友:
先用chipgenius检测下,然后下载专用量产工具量产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找主控量产工具,试试量产

网友:
删它干什么,能导出来资料出来就行,再换一个

网友:
那tf卡格式化不了怎么办呢?